链条盘到轮子上

楼主(2021-03-08):
请教下各位大神,INVENTOR怎么做到这种链条绕到这个大轮子上,谢谢!

网友A:
SW里面有曲线驱动的链阵列。。。。。。。。。能包在链轮上,但想要传动起来,很难。

楼主:
不需要转动起来 包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里面有曲线驱动的链阵列。。。。。。。。。能包在链轮上,但想要传动起来,很难。

不需要转动起来 包上就行

网友B:
沿曲线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沿曲线阵列

这个是装配体,可以沿曲线阵列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装配体,可以沿曲线阵列吗

好像不行,你可以画出来阵列,然后盘住的这部分是个单独的整体,然后再跟链条装配

网友C:
轮子上的直接一个一个装上去,直线部分直接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行,你可以画出来阵列,然后盘住的这部分是个单独的整体,然后再跟链条装配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轮子上的直接一个一个装上去,直线部分直接阵列。

你这个是用这种方式装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轮子上的直接一个一个装上去,直线部分直接阵列。

你这个使用你说的方式装配起来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使用你说的方式装配起来的吗

是的

网友:
也可以试试链接阵列,先在零件里沿曲线做点的阵列,再在部件里链接阵列。

网友D:
我想INVENTOR应该也有曲线整列类似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你这个是板链机吗?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INVENTOR应该也有曲线整列类似的命令

INVENTOR没有路径阵列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INVENTOR应该也有曲线整列类似的命令

零件中可以沿路径阵列,装配图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板链机吗?做什么用的?

长度不一的杆子放置在链条V块上面,两条链条根据杆子长短调整间距。

网友:
学习了,这个办法挺不错的!

网友:
百度搜索inventor链条动画,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