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这个结构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1-03-08):
这个同步轮规格是S8M的,中间的那根轴直径15mm,另一侧电机是1千瓦,要带动负载约80KG的东西。这跟同步轮中间轴的直径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小不小,要校核过后才能说,万一这个轴做过热处理或者其他措施,或者材料特别好的。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一切以计算为准。

网友:
这问题问的就业余至极。
也不说自己先去查一下怎样计算,上来就问大不大小不小。
何况给的这么点儿信息别人想免费帮你算都算不了。

网友:
按传递功率1Kw、转速500r/s算、材料用调质45,最小直径就得14mm。转速越低,所需直径越大

网友:
我觉得查下书,自己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需要扭矩,不需要负载吧。

网友:
翻翻看机械设计教材,里面有轴径的计算和核算工作。
先根据材质,轴的传动功率,转速,初步计算轴径,再去核算。

开始不会计算就模仿教材中的步骤,再慢慢其中的道理,做几次就会了。

网友:
感觉强度不靠谱,就把机构做的强壮一些,否则是扛不住!

网友:
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公式,如果你的转速低于450R/min,那这个45刚的轴就细了,当然这只是理论,仅供参考,没有放安全系数,实际情况要复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