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杠螺母选型的求教~~!!

楼主(2021-03-08):
问题背景:目前设计了一台清除工件表面附着物的设备,需要用丝杠传动带动刀架向工件进给运动,从而把工件表面上的附着物给清理下来。工况坏境比较差,清理下来的附着物为石英砂,可能对丝杠有影响。
目前面临了两个问题:
1.梯形丝杠和滚珠丝杠这两种形式哪个好一点?从精度、寿命、刚性这三点去考虑的话(进给精度保证在±0.5mm就可以)
2.丝杠、螺母的牌子一般选哪个性价比会高一点?因为要控制成本,希望选一个能保证两年使用寿命的的牌子。因为丝杠这东西是第一次接触,某宝的价格和上银的价格差了很多,也不知道怎么选择了。
在此谢谢大家了!希望各位老师帮小弟指点下!

网友A:
滚珠丝杆不适合你这种恶劣的环境。。。。。只能是梯形丝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杆不适合你这种恶劣的环境。。。。。只能是梯形丝杆。

做好防尘也能用滚珠丝杆,很多中心机雕刻机都是滚珠丝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好防尘也能用滚珠丝杆,很多中心机雕刻机都是滚珠丝杆

石英砂类同于粉尘,而且还是磨损性很大那种。。

网友(点评):
那看来还是用T的吧,这样成本也低一些

网友C:
整体加个风琴罩,不管用啥,就这样暴露着都不耐用,还是考虑做好防尘

网友(点评):
我的做法是把这些传动机构做到一个箱体里面了,只要刮刀露在外面,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点评):
可以,最好这样能达到防尘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体加个风琴罩,不管用啥,就这样暴露着都不耐用,还是考虑做好防尘

这个你自己决定哈,做好封闭就行,过口处可以增加防尘圈这类标准件

网友D:
全封闭丝杆模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有性价比不错的品牌推荐吗

网友:
空间足够考虑电缸

网友(点评):
空间不太够啊,要不就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封闭丝杆模组,可以参考一下

模组可以

网友:
丝杠可以用啊防尘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杆不适合你这种恶劣的环境。。。。。只能是梯形丝杆。

传动精度不高,用滚珠丝杠有点奢侈。想控制成本自己设计丝杠和螺母。哪个品牌都不便宜。

网友:
你这个梯形丝杠就行了,可以考虑加丝杠、螺母保护罩。

网友:
我搞过最便宜的丝杆是上淘宝找几家买丝杆的商家,图纸发过去报价,哪家便宜选哪家。不过我是手摇的才敢这么搞。

网友:
就选米思米的吧?

网友(2022-01-04):
引用 网友D:
全封闭丝杆模组,可以参考一下

东莞希思克模组,目前用的这个牌子的,他家全封闭模组还可以

网友(2022-12-09):
引用 网友B:
做好防尘也能用滚珠丝杆,很多中心机雕刻机都是滚珠丝杆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