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磁力轮传动

楼主(2021-03-08):
想问下磁力轮传动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和参数呀,谢谢啦

网友:
今天的女神,有请@晓昀

网友:
抱歉!非接触式磁力轮传动没有用过,哪位社友用过,给大家科普下。

网友:
什么结构?什么产品?

网友:
主要是磁力強度,作用面。

网友:
我们之前用磁力轮做交叉传动,主要用与无尘环境中,因为不接触啊。不过传动力矩不会太大,和螺旋齿轮相比,传动力量受限,再者多少会出现震动,因为磁极不可能做的太小。所以你的应用在哪里呢?

网友:
1.中心距(产品参数里有注明);
2.轮的固定方式,固定要牢靠(正交安装的磁力轮会受轴向力,久而久之轮子会产生轴向位移);
3.主动磁力轮一般用一根长轴串联在一起,注意多使用一些轴承座,防止轴弯曲影响各对磁力轮的中心距;
4.磁力轮有不同极数的(如8极、16极),类似于步进电机的步进角,极数多些,动力的输送就平缓些,因为当两个磁力轮极性刚好彼此落在对方的“空档”区域,就会产生阻碍转动的情况(不管是正转还是反转都会感觉到阻碍,阻碍的感觉就像柴油发动机遇到压缩时那种感觉),当电机动力克服这种阻碍时,磁力轮就会沿着一个方向转动,表面上看是看不出来它内部的这种阻碍的,但用人手去转动就感觉明显。当然,不管极数多少,只要能传输动力,是没问题的,一般使用情况不会要求速度那么平缓。

网友(点评):
上面有社友提到动力问题,没错,动力大小也是考虑的因素。磁力轮的传输动力是有限的,不像齿轮,选型时注意核对一下磁力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