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号分离宏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1-03-08):
零件只有图号,没有名称的,用图号分离宏,图号识别总是出错,经常是这张图,识别的另一张图的图号,要么就是直接识别不了图号,有没有只识别材质、图号,不识别零件名称的宏?求分享一个。

网友A:
这代码看着眼熟

网友B:
我用的是凯元工具,图号分离挺好用的,还能读取材料,填入日期,作者等内容,就是非会员一次只能处理9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代码看着眼熟

不就到处可见的图号分离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凯元工具,图号分离挺好用的,还能读取材料,填入日期,作者等内容,就是非会员一次只能处理9个零 ...

我这要是图号+名称的格式的话,也挺好用的,问题是现在换公司了,命名格式只有图号,没有名称,再用这个宏就出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凯元工具,图号分离挺好用的,还能读取材料,填入日期,作者等内容,就是非会员一次只能处理9个零 ...

SolidWorks宏文件其实也能填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宏文件其实也能填这些

宏确实可以用,但是不懂VB和C语言,只能捡现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要是图号+名称的格式的话,也挺好用的,问题是现在换公司了,命名格式只有图号,没有名称,再用这个 ...

零件名只有图号的话,只要工程图模板中的图号直接连接到你的零件名称就可以了,不需要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就到处可见的图号分离宏嘛

悄咪咪的说,这个原版是我写的

网友(点评):
t = Left(LTrim(e), 3) 是写的BUG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零件名只有图号的话,只要工程图模板中的图号直接连接到你的零件名称就可以了,不需要宏的

正解,如果不需要分离文件名,只需要改工程图的模板就可以了

网友D: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SelMgr As Object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Dim Feature As Object

Dim a As Integer

Dim b As String

Dim m As String

Dim e As String

Dim k As String

Dim t As String

Dim c As String

Dim j As Integer

Dim strmat As String

Dim tempvalue As String

Sub main()

'link solidworks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Set SelMgr = Part.SelectionManager

swApp.ActiveDoc.ActiveView.FrameState = 1

'设定变量

c = swApp.ActiveDoc.GetTitle() '零件名

strmat = Chr(34) + Trim("SW-Material" + "@") + c + Chr(34)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代号")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名称")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材料")

a = InStr(c, ".") - 1

If a > 0 Then

    k = Left(c, a)

    t = Left(LTrim(c), 3)

    If t = "GBT" Then

        e = "GB/T" + Mid(k, 4)

    Else

        e = k

    End If

    b = Mid(c, a + 2)

    t = Right(c, 7)

    If t = ".SLDPRT" Or t = ".SLDASM" Then

        j = Len(b) - 7

    Else

        j = Len(b)

    End If

  If j <> -1 Then

    m = Left(b, j)

   End If

End If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代号", swCustomInfoText, e)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名称", swCustomInfoText, m)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表面处理", swCustomInfoText, strmat)

End Sub
----------------------------------------------------------------------------------------------------------------
改了一下,亲测可用。有哪里不符合你的要求回帖再改咯。

网友(点评):
出现不良后果概不负责,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悄咪咪的说,这个原版是我写的

惊现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解,如果不需要分离文件名,只需要改工程图的模板就可以了

咋改?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还是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对

最后那三项是宏生成的吗?自己图带的话,删除了,宏自己生成出来估计就对了,再不对就不知道了,你可以单步调试一下。我用着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凯元工具,图号分离挺好用的,还能读取材料,填入日期,作者等内容,就是非会员一次只能处理9个零 ...

  我是会员

网友:
图号加名称一种奇怪的存在。

网友E:
自定义属性卡都没有 弄好 肯定识别不了啦,你要把自定义属性连接到工程图模板,然后画图也要用这个模板。B站 搜 SW自定义属性工程图。众所周知B站是和学习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定义属性卡都没有 弄好 肯定识别不了啦,你要把自定义属性连接到工程图模板,然后画图也要用这个模板。B ...

谢了,我去查查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