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这种零件加工一个要多少钱

楼主(2021-03-08):
某宝报价400多,给我整懵了,所以来请教下大佬们

网友A:
图纸尺寸不全啊,u型槽有必要要求这样的公差吗

楼主:
水一水也好啊

网友:
焊接变形要控制在0.1?

网友(点评):
可以先焊后加工

网友B:
这零件400多贵吗?

网友C:
粗算,料重1kg,4.5元/kg,按照激光下料--钣金折--弯焊--抛丸--喷塑接干,乘以系数4,4.5*4=18元,找钣金厂单件报价100以内正常

网友(点评):
加工就普通立加铣一下,焊接的时候冷焊或是电焊,避免焊接变形,就不用后续热处理了

网友(点评):
良心报价

网友D:
控制0.1,只能焊后加工?不表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零件400多贵吗?

难道400很便宜了吗..如果不要求公差呢

楼主:
懂了 这就把公差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0.1,只能焊后加工?不表面处理?

多谢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尺寸不全啊,u型槽有必要要求这样的公差吗

那个槽夹的板子是13mm的,所以就这样标注了

网友E:
你这个是要做多少个?做一个肯定不贵,做的多的话就看多少数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算,料重1kg,4.5元/kg,按照激光下料--钣金折--弯焊--抛丸--喷塑接干,乘以系数4,4.5*4=18元,找钣金厂 ...

这是依据什么计算出来的,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要做多少个?做一个肯定不贵,做的多的话就看多少数量了。

就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一个

就一个么,CNC机加工或者3D打印一个就好了,这个价格确实不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一个么,CNC机加工或者3D打印一个就好了,这个价格确实不贵的

我觉得这东西都没必要CNC 毕竟底下的焊接就行了 应该还会便宜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400很便宜了吗..如果不要求公差呢

按你图纸来真不高,如果你是大批量当我没说。一件打样收费很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东西都没必要CNC 毕竟底下的焊接就行了 应该还会便宜一点

一个件焊接不一定便宜的,都是人工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图纸来真不高,如果你是大批量当我没说。一件打样收费很合理。

这样啊 ,那我把图纸要求改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粗算,料重1kg,4.5元/kg,按照激光下料--钣金折--弯焊--抛丸--喷塑接干,乘以系数4,4.5*4=18元,找钣金厂 ...

他那折弯件如何出来

网友:
这个,找门店就能解决了,或者去钢材市场问问,等人家不忙的情况下,

网友:
几件活?单件除了加工还有焊接,肯定贵,尤其是单件活。

网友:
焊接后0.1mm的变形量还是不太好控制的,也是成本升高的主要原因,建议,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取消0.1mm的变形量要求

网友:
我两百包邮,

网友:
楼主图纸下面的L型焊接件,内外都是直角,你们确定还那么便宜吗?

网友:
|蛋蛋超人发表于 03-09 01:07楼主图纸下面的L型焊接件,内外都是直角,你们确定还那么便宜吗?
焊接的位置小,焊缝2㎜。普通的气保焊下不去

网友:
一件400不贵

网友:
那个槽的一个公差,就要求这个活全加工了,全加工400不贵的;要是只是焊接下,不保证公差,那就便宜多了;

网友:
全部12.5 的粗糙度,这是加工符号,那就时要求全加工的,所以,不贵的

网友:
这种置物架的成本要控制在5元以内,否则没法卖的。用铁丝弯,或者塑料成型。否则你这不能做。

网友:
按照图纸要求,下面那个L型小件是要机加工做出来的。
. Y3 {2 r6 Y: x焊接还要0.1的公差,要求有点高。、

楼主:
谢谢大佬们的建议

网友:
考虑经济性的话,图纸公差再给放宽一些!

网友:
图纸公差再给放宽一些

网友:
一件活的话400真不贵

网友(2021-05-30):
看多少件,一两件,两三件的400能给你做,你要偷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