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么一个零件?

楼主(2021-03-08):
如图所示,将整个组件用螺丝固定到一个固定件上,有没有这么一个零件(红色部分)能让整个组件一体化(让黑色部分的零件与螺丝一体),且要求螺丝能够转动而其他部分(黑色零件)不转动

网友A:
没看到图,但我寻思着,你说的不就是个轴承嘛

网友B:
这个?

网友(点评):
这个是有国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但我寻思着,你说的不就是个轴承嘛

忘记传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传图了

灵魂画手

网友:
红色零件和紧挨它的零件用紧配合或者用止口定位,径向用紧定螺钉。……

螺钉和红色零件之间的零件都是什么零件?起什么作用?

网友:
就是3楼说的东西,那个是有国标的,不一定非得米思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谢谢,确实是这个用途,不过太大了。应用场景不符合   我只能用4的螺钉去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但我寻思着,你说的不就是个轴承嘛

功能类似,但是用不了轴承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是这个用途,不过太大了。应用场景不符合   我只能用4的螺钉去做这样

不客气,能用标准件尽量用标准件,不一定买米思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是的,只是找张照片放上来。米思米贵点,质量是没得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传图了

红色这整个卡簧就可以了,不过轴向不能受力

网友:
推力轴承。

网友:
推力球轴承可以拿来试用。

网友:
你想要的是不是图片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