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材料45#钢和SUS630不锈钢的选择

楼主(2021-03-08):
45(抗拉强度600MPa、屈服强度355MPa), SUS630不锈钢(抗拉强度1100MPa、屈服强度1000MPa),

小白请问,原来有45#钢的齿轮组,如果我选用SUS630不锈钢,强度基本都是两倍,是不是等于我可以把齿的尺寸修改成原来一半的大小也能满足使用.不崩齿呢?

感谢回答

网友A:
这个崩应该不会崩,也就是使用寿命比原来长短的问题。齿轮寿命还和表面接触有关,这两个数值和直径不是呈线性关系,不是说差一倍直径就可以缩一倍的,要保证寿命的话最好重新校核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崩应该不会崩,也就是使用寿命比原来长短的问题。齿轮寿命还和表面接触有关,这两个数值和直径不是呈线 ...

那请问如果是其它接触面积一样的零件的话,尺寸修改成一半吗

网友:
按接触疲劳强度和弯曲疲劳强度去设计和校核,看结果是否能满意要求?能满足齿轮设计和校核准则就没有问题。所有想法和创新都要有依据,用计算结果去说话。

网友:
齿轮的工况是冲击载荷,要求表面硬耐磨,心部有韧性,抗冲击,不锈钢行吗?计算一下再决定吧!

网友:
|煙雨发表于 03-09 00:18
那请问如果是其它接触面积一样的零件的话,尺寸修改成一半吗

要保证原来齿轮的效果是不能的

网友:
首先说原则,重要的零件必须重新计算,校核,用想当然大概其的方法贸然去改尺寸很危险。
再说想当然大概其的方法,强度是以屈服或断裂时的应力大小来表示的,应力是什么,力除以面积。负载不变,尺寸小一半,应力大了多少,4倍。这样你就明白了改小一半可不可行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时间多翻翻大学课本,没时间百度几个基本概念。

网友:
按规矩计算,校核,做样品,实验。

网友:
你这是胡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