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尾巴带气缸,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1-03-09):
电机是制动电机,尾巴带了个气缸,有什么作用?

网友:
加强版刹车?

网友:
应该是原装电子刹车坏了,改的气动刹车,

网友:
摩擦制动器?

网友:
猜是刹车把。

网友:
气缸刹车

网友:
应该是刹车

网友:
6B,货车直接套路过来

网友:
刹车。制动器。

网友:
外置抱闸?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直接顶上去的嘛

网友:
货车气刹了解下

网友:
可能是刹车,也可能是安全互锁?没有压缩空气就不能解锁电机那种

网友:
个人认为是:锁死机构

网友:
这肯定是有人想额外的增加机构,使它在非工作状态下保持锁紧的效果。

网友:
气动刹车

网友:
增压锁紧用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有人能把气缸刹车的原因普及一下么?

网友:
是不是带刹车的电机

网友:
下面是一个摩擦片吧

网友:
励磁刹车坏了,这么大一套应该在800-1200的样子,气缸加两个杆 200可以搞定,省钱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