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卷制圆锥造型的切槽问题

楼主(2021-03-09):
如图:

这样的圆锥面想切割出等距的槽子,并使展开后钢板前后两个面完全一致,因为这样才和加工原理一致,加工应该是先在平板切割出槽子,然后再上卷板机卷制成圆锥面。如果用拉伸切除,展开后板两侧不完全一致

楼主:
就是怎么做才能在展开后,板的两个面图形一模一样?

网友:
用钣金试试

网友A:
这个,你还是尽量做到和最终产品一致比较好。。。
SW没法模拟厚度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还是尽量做到和最终产品一致比较好。。。
SW没法模拟厚度的变化

主要是平板切槽后卷成圆锥,这个建模我感觉好难,做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平板切槽后卷成圆锥,这个建模我感觉好难,做不出来

思路不对啊
用包覆命令分分钟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对啊
用包覆命令分分钟的事儿

能否截图做看看,我用包覆,轴向画的草图不能投影到圆锥面
提示草图基准面要与投影的表面平行

网友B:
钣金直接不行可以考虑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钣金直接不行可以考虑曲面。

思路是什么?SW可以把平板用变形命令搞成圆锥吗?

网友C:
钣金 造型 展开 切除 折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钣金 造型 展开 切除 折叠

造型是什么?我试图在展开的模型基础上切槽,然后想再得到成型后的模型,但是这样的思路好像不行

网友C:
上午的时候我也沿这个思路试了一下,发现 可以展开 可以切除 但是 再折叠的时候 发生错误。。。
但是思路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午的时候我也沿这个思路试了一下,发现 可以展开 可以切除 但是 再折叠的时候 发生错误。。。
但是思路 ...

钣金件好像不能在展开图基础上做特征,与软件的习惯是相反的,不清楚软件是否可以将平板卷制成圆锥形,如果可以这样就方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造型是什么?我试图在展开的模型基础上切槽,然后想再得到成型后的模型,但是这样的思路好像不行

16版part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版part
牛掰呀,膜拜大神
请教你放样折弯里面有个自由型怎么做的?

网友:
草绘的平面感觉是没有选好,才出现这种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版part

兄弟在吗?方便加个QQ吗?我有个细节问题想请教

网友:
真大神``````  看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