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批量保存dwg后,文字移位了,有的出格子怎么避免?

楼主(2021-03-09):
(图片)

网友:
两种不同格式互相转换一般都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A:
字体的问题,一是改字体样式,二是改字体大小。可以说同一个版本不同人的电脑效果都不一样,只能自己找适合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体的问题,一是改字体样式,二是改字体大小。可以说同一个版本不同人的电脑效果都不一样,只能自己找适合 ...

我发现即便是改了工程图里图纸的文字字体为仿宋GB2312,转出来的dwg仍然是之前的汉仪长仿宋体,
cad打开文件后里面的文字样式貌似是电脑没有这样的字体,前面没有T符号,但是下拉列表里有那个GB2312字体
见鬼了,可能是软件不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即便是改了工程图里图纸的文字字体为仿宋GB2312,转出来的dwg仍然是之前的汉仪长仿宋体,
cad打开 ...

这个我也不是很懂,我以前折腾的时候测试了一大堆字体,字体出框都是小事,因为字体出框你可以调整大小和位置让转出来在框里。关键是有一些符号转出来会有乱码或者消失,我现在就是用的普通的宋体+仿宋混合使用,不能光使用一种,因为单一的一种总会有BUG。你也可以试试找一找。

网友:
以前转出来用caxa打开会提醒有缺省字体,用其他字体替代会有些字跑出线框,百度了几种字体放进去就好了

网友:
没有强迫症就不用管它,inventor软件出工程图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B:
楼主那个设置表不包含文字,还有个字符映射的txt文件,在那里改字符宽度。。。
但实际上都用批量了,直接转PDF就好

毕竟atuoCAD和SW不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东西,多少有些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设置表不包含文字,还有个字符映射的txt文件,在那里改字符宽度。。。
但实际上都用批量了,直接 ...
你说的那个映射记事本文件,文字高宽比在哪里设置?
我们工艺要dwg文件,人家不用三维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个映射记事本文件,文字高宽比在哪里设置?
我们工艺要dwg文件,人家不用三维软件

https://zhuanlan.zhihu.com/p/119342073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zhuanlan.zhihu.com/p/119342073

访问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
改字体一个个试。

网友C:
多半是两个文件的字体格式不统一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两个文件的字体格式不统一造成的!

目前应该是软件问题,在sw设置后转到dwg,SW里面的仿宋GB2312字体名称被sw软件改为了英文FANSONG_GB2312,所以cad不能自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