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间较小的螺栓想打扭力

楼主(2021-03-09):
大佬们,像这样的空间较小的螺栓想打扭力有什么好的工具吗

网友:
  做个过渡工具,然后用扭力扳手。

网友:
问问套筒厂家,有没有特殊的套筒

网友:
这么狭窄的地方一般用手感就行。

网友:
1楼的办法,我觉得可行

网友:
得做过渡扳手,扭力打多少根据过渡件的传力可以计算。

网友:
有哪种专用的扭力扳手,适合拧紧紧固螺栓。

网友:
有那种柔性的过渡接,可以成角度打螺栓拧螺栓,可以咨询厂家试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