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滑块锁紧装置

楼主(2021-03-09):
直线导轨、滑块,在实际使用中,滑块在导轨上运行,然后需要把滑块锁紧避免滑动,有没有锁紧滑块或者其他方式快速锁住呢

网友:
NBK导轨钳制器

网友:
就是这个

网友:
你说巧不巧  正好刚做了这么个东西

网友:
有专门的锁紧器,气动的。

网友:
有标准的导轨锁,一般导轨厂家都有。

网友:
旋钮凸轮锁紧

网友:
还是这种专用的锁紧机构好用!

网友:
确定不是牙杆直接顶死?

网友:
还可以是这种,丝杠滑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