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请教大师设计往返运动装置

楼主(2021-03-09):
现在要设计一个精准往返运动装置。电机不能设定正反转,只能朝一个方向转动,往返执行机构往前走可以设定10-300mm之内的任何长度,不管往前设定走多少距离,往回走距离不变,例如我设定往前走是100mm,往回走是20mm,我再设定往前200mm或者任意值,往回走的距离仍然是20mm,这个结构最快一分钟要执行800次往返,哪位大神有好的设计。

网友:
啥电机为什么不能正反转???换个电机不行么???

网友:
你在玩脑筋急转弯么?电机不能正反转,买两个不就好了

网友A:
想不到 什么机构能满足 10-300MM的任意调节行程。

网友(点评):
丝杆可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不到 什么机构能满足 10-300MM的任意调节行程。

气缸,直线导轨

网友(点评):
一分钟800次切换,基本无解吧

网友:
直线电机,应该可以的

楼主:
|晖晖晖_u22Ig发表于 03-09 14:21啥电机为什么不能正反转???换个电机不行么???
电机正反转速度跟不上,然后精度不好控制

网友B:
一分钟要执行800次往返
不知道质量多少,这个一般结构扛不住这么折腾

网友:
确定这不是个傻x结构,往前走200mm,往回走20mm,循环100次,往前200mm*100=20000mm,往回20mmx100=2000mm,合计往前走了16000mm

网友(点评):
20000 - 2000 = 16000

网友(点评):
好吧,我错了不行吗

网友(点评):
没事,交流一下嘛

网友(点评):
我也发现了这个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质量多少,这个一般结构扛不住这么折腾

先不说这个,看9楼。

网友(点评):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2000的误差不算大(doge)

网友:
往返执行机构往前走可以设定10-300mm之内的任何长度

lz先解释,什么叫设定?如何设定?

网友:
电机启动停止,间歇式运动,机构往复运动,但是这么快的启停,没有可能。电机连续运转,这凸轮没法这么大范围,离合没这么快。这加速度逆天了

网友C:
一分钟要执行800次往返?气动设备?

楼主:
|受不了了发表于 03-09 15:58电机启动停止,间歇式运动,机构往复运动,但是这么快的启停,没有可能。电机连续运转,这凸轮没法这么大范围,离合没这么快。这加速度逆天了
就是电机起停达然后正反转达不到速度,所以才想设计凸轮,现在考虑凸轮怎么调节长度

网友:
  曲柄滑块结构?

网友:
载荷质量不知道,如果很轻还好说,重了难搞。又是来搞方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分钟要执行800次往返?气动设备?

行程可调是主要问题,往返次数不是问题。气动往复锉刀可达到几万次/分钟

楼主:
|zhufeng_hgp发表于 03-09 15:29确定这不是个傻x结构,往前走200mm,往回走20mm,循环100次,往前200mm*100=20000mm,往回20mmx100=2000mm,合计往前走了16000mm
是的,我写错了,实际就是往返必须是一样的,只是怎么控制往返时间,和往返长度

楼主:
|zhufeng_hgp发表于 03-09 16:38
行程可调是主要问题,往返次数不是问题。气动往复锉刀可达到几万次/分钟

气动不能精准控制线速度同步,只能用伺服电机

网友:
我感觉可以把设计意图再说明一下,行程要精确控制,每次运动位置又不相同,目的是啥,是随机运动还是规律运动

楼主:
|热青茶发表于 03-09 16:38载荷质量不知道,如果很轻还好说,重了难搞。又是来搞方案的
是来搞方案,前提我写了有偿服务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写错了,实际就是往返必须是一样的,只是怎么控制往返时间,和往返长度

往返一样的话,只要用曲柄滑块机构,改变连杆的长度就可调整往复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往返一样的话,只要用曲柄滑块机构,改变连杆的长度就可调整往复距离

你没钱就不好说了,电机不能正反转?我这儿有个方案,但电机需要正反转,有种“电子凸轮”,你可以去了解下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3-09 16:55
你没钱就不好说了,电机不能正反转?我这儿有个方案,但电机需要正反转,有种“电子凸轮”,你可以去了解下

电机正反转速度达不到800次每分钟的往返,并且往前和往后的速度不一样,负载倒不是很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正反转速度达不到800次每分钟的往返,并且往前和往后的速度不一样,负载倒不是很重

你去了解下“电子凸轮”,据说可以通过电气程序模拟凸轮加减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来搞方案,前提我写了有偿服务啊

lz将你的原始需求,画图表达。

就说你有一个什么功能想实现,什么负载,参数,工况,,,,,

网友:
电机,连杆,气缸。。

网友:
你说的前进距离和返回距离都是相对固定原点说的吗?

楼主:
|move3309发表于 03-09 17:45你说的前进距离和返回距离都是相对固定原点说的吗?
是的

楼主:
|move3309发表于 03-09 17:45你说的前进距离和返回距离都是相对固定原点说的吗?
还是你理解对了,我描述含糊了

网友E:
伺服电机+滚珠丝杆+直线滑台,你直接买个电缸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电机+滚珠丝杆+直线滑台,你直接买个电缸得了

电缸精确不了0.1mm,来回控制材料的同步最少要精确到0.1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缸精确不了0.1mm,来回控制材料的同步最少要精确到0.1

这个不讨论,不过你可以去找找样册看一下

网友:
超出我的认知了

网友:
载荷情况怎样?
另外有偿是多少,说出来大家才有动力啊。

网友F:
钱不是问题的话,我倒是有个好想法,而且行程随便搞。

网友:
直线电机

网友:
直线电机是否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G:
可以考虑丝杠带一个凸轮前进的结构,丝杠的驱动必须考虑补偿凸轮回程的速度,不说控制系统是不是能实现,这个电机(凸轮是另外的电机)不停的变速恐怕也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钱不是问题的话,我倒是有个好想法,而且行程随便搞。

你真是个天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考虑丝杠带一个凸轮前进的结构,丝杠的驱动必须考虑补偿凸轮回程的速度,不说控制系统是不是能实现,这 ...

要先弄明白,lz每次往返的原点在哪里,是固定的,还是变动的?

网友:
占个坑,关注一下各位大佬的回答,想了解一下后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写错了,实际就是往返必须是一样的,只是怎么控制往返时间,和往返长度

一台直线电机搞定

网友:
这个动作稍微复杂,建议用电缸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