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余高对焊接应力的影响

楼主(2021-03-09):
余高可避免熔池金属凝固收缩时形成缺陷,也可增大焊缝截面从而提高承受静载荷能力。

余高过大将引起应力集中,因此要限制余高的尺寸。通常,对接接头的a= 0-3 mm或者余高系数B/a大于4-8。当焊件接头的疲劳寿命是所考虑的主要问题时,焊后应将余高去除。理想的角焊缝表面最好是凹形的,可在焊接后磨成。
为解决焊缝余高造成应力集中的问题,可以使用豪克能焊接应力消除设备对余高进行超声冲击,实现余高的圆滑过渡降低应力集中系数同时预置压应力增强屈服强度。

楼主:
压力容器不希望有突变,造成局部应力集中。另外余高肯定有缺陷,这种缺陷很可能是产生疲劳裂纹的核,裂纹源→疲劳扩展→断裂,中国和日本曾经联合做过试验,发现有余高的设备比打磨后没有余高的设备使用寿命短2.0~2.5倍。

楼主:
焊趾处易形成应力腐蚀裂纹对接接头的应力集中主要是焊缝余高引起的,对接接头的焊缝,其焊趾处的应力最大,焊缝的余高愈大,应力集中程度愈严重,焊接接头的强度反而会降低。焊后削平余高,只要不低于母材,减少应力集中,可以提高焊接接头的强度。

网友:
学习了,这个值得我们焊接专业的做为施工标准。

楼主:
外焊缝余高大,不利于防腐
作业时如采用环氧树脂玻璃布进行防腐,外焊缝余高大,将使焊趾处不易压牢,同时,焊缝越高则防腐层就越应加厚,因标准规定防腐层的厚度是以外焊缝的顶点为基准测算的,这就加大了防腐成本。
内焊缝余高大增加输送介质的能源损失
输送用焊管内表面若未做涂层防腐处理时,其内焊缝的余高大,则对输送介质的摩擦阻力也大,由此将使输送管线的能耗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