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电机

楼主(2021-03-09):
请教下,之前没接触过SEW的电机FA47/G DRS71S4BE05
95.7182079201.0001.15
这俩行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SEW是做传动起家的,电机只能呵呵了

网友:
FA:减速机类型,代表平行轴斜齿轮减速机
47:减速机型号
/G:不知道代表啥
DRS71S4:电机型号
BE05:代表电机带刹车,刹车型号为05

后面那串数字应该是电机序列号

网友:
F为减速机系列,A代表单键空心轴联接

网友:
找个SEW样本,看看减速电机的型号命名规则。

网友:
SEW减速电机还可以啊,我们用着很好。/G好像是扭力臂

网友:
去SEW官网配置一下看看

网友:
最好是找相关的供应商来指导说明,否则后期出问题!

网友(2023-01-19):
G是橡胶缓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