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是翻译的国际标准吗?怎么感觉读起来有歧义!

楼主(2021-03-09):
以上两图分别来自国标和国际标准。按照国际标准的意思是不是:11齿到45齿已经显示在图4中。(是不是表明11齿到45齿也是根据公式求得?)。国标中的意思好像是11齿到45齿是由表查出来的一样。(上个贴子就有区友说11到45齿由表查得,而不是用公式求得。)
以上两图也分别来自国标和国际标准。国标中的具有19齿是什么意思?国际标准好像是说基于19齿?到底表达什么意思呢?

求大神答疑解惑!

楼主:
查图还是用公式? 查图还是用公式?.png

网友(点评):
公式、查图都可以,值是用公式算出来的,常用的已经算出来绘成图了,中文注意是“可”查表

网友:
国标大部分都是从国际标准翻译过来的。

网友:
我认为翻译没问题,英语通常会把数据作为主语,直接翻译是XX数据被显示在XX图表中,而汉语习惯把人作为主语,所以翻译成(人)可在XX图表中查得XX数据,如果硬要按英语原意翻译也没错,但中国人看了可能就会说“哦这糟糕的翻译腔”。
关于公式,我不是专业的,从字面意思来看所有f2都是用公式算出来的,11-45是常用的规格,可以直接查表省得计算,对于你的疑问请关注国标那句话中的“可”字,我认为汉语翻译加了这个"可"比英语表达的更清楚,反倒是英语稍微会产生一点歧义

网友(点评):
中文、英文应该都不会有疑义,中文有疑义的主要是没看上一句,并且忽略掉了可字

网友:
是的,有些问题!

网友:
没错,是国外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