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涡旋空压机动静盘绘制的问题

楼主(2021-03-09):
请问涡旋空压机动静盘如何设计,网友说可以使用方程曲线,求解

网友:
关键是方程式很难编辑,最好是有命令直接点击应用!

楼主:
您好,涡旋空压机的动静盘是一种渐变式的不规格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涡旋空压机的动静盘是一种渐变式的不规格曲线

你可以分段连接曲线吧

网友(2021-08-03):
根据涡旋型线方程式来绘制即可,一般的设计软件都支持数学公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