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右键:保存选择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1-03-10):
如题,经常右键看见这个,可是从来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用,请大神指点

网友A:
任何一个软件功能都可以在保存(另存备份)之后,进(xiā)行(jī)尝(ba)试(diǎ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个软件功能都可以在保存(另存备份)之后,进(xiā)行(jī)尝(ba)试(diǎn)

不会用,尝试也看不出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个软件功能都可以在保存(另存备份)之后,进(xiā)行(jī)尝(ba)试(diǎn)

精辟解释!

网友B:
保存选择
是保存你当前的选择 作为选择集 以供下次快捷选择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存选择
是保存你当前的选择 作为选择集 以供下次快捷选择使用

下次怎么用??

网友:
看左上角 设计树 顶端有个选择集 直接点了用
这种问题 还要问吗?
任何一个软件功能都可以在保存(另存备份)之后,进(xiā)行(jī)尝(ba)试(diǎn)

楼主:
|o1ojacko1o发表于 03-10 17:31看左上角 设计树 顶端有个选择集 直接点了用
这种问题 还要问吗?

主要是没有用过

网友:
没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