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模型如何保存表面为曲面?

楼主(2021-03-10):
我记得好像实体模型可以另存为其他格式的文件,然后实体表面可就是曲面了;
具体是哪个格式,里面选项怎么设置,试了半天也调不出来,请大神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EP

不知道怎么设置,我转出去仍然是实体

网友B:
另存为,外部面就行了,零件还是普通零件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存为,外部面就行了,零件还是普通零件格式

谢谢,我现在用的等距曲面,距离设置0

网友C:
part 丢到 装配体里
另存为
选择格式为  Part
附加选项选择 外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rt 丢到 装配体里
另存为
选择格式为  Part

谢谢大神

网友:
一般实体都是导出st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