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与伺服电机直连,请问下大神们怎么选型

楼主(2021-03-10):
想做个旋转的料仓
工况:  减速机与圆盘连接,圆盘直径0.8m  厚度15mm ,大约重量在60公斤左右
请问 减速减怎么选择,伺服电机怎么选择。

网友A:
电机和减速机的选型样本都有详细的说明  你从头看一遍你就不会在这里问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减速机的选型样本都有详细的说明  你从头看一遍你就不会在这里问这个问题了

好的,我看下

网友A:
你问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知道吗   大家都不知道你的具体工况以及安装方式,还有你用的电机品牌及减速机品牌   所以为什么没有人给你回复  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知道吗   大家都不知道你的具体工况以及安装方式,还有你用的电机品牌及减速机 ...

谢谢您!您有联系方式吗,可以和您沟通下吗

网友B:
靠伺服定位的话,需要计算惯量比。如果是靠顶升气缸定位,可以用带刹车普通电机+减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您有联系方式吗,可以和您沟通下吗

你微信多少  我可以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伺服定位的话,需要计算惯量比。如果是靠顶升气缸定位,可以用带刹车普通电机+减速机

减速机+伺服来带动圆盘顶升的这个打算用另外的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减速机+伺服来带动圆盘顶升的这个打算用另外的电机

有一种做法是减速电机带动转盘转到感应位置,再用导向轴插入定位孔定位

网友:
典型机构,品牌电机会有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做法是减速电机带动转盘转到感应位置,再用导向轴插入定位孔定位

对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做法是减速电机带动转盘转到感应位置,再用导向轴插入定位孔定位

做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
你这个就是4、6、8工位转盘料仓,机器人上下料用的比较多

网友:
直接外购吧,便宜的2-3w一套

网友:
快捷的方法找供应商选

网友C:
从负载转速和转矩计算负载需要的功率,然后将负载转矩等效到电机轴端;再初步确定电机转速,根据负载转速和电机转速,计算总的减速比,根据这个减速比和输入减速机的转矩(功率)选择减速机;

电机的功率由负载端的功率除以整个传动链的机械效率就是电机轴需要输出的功率。根据转速,功率选择电机。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3-10 18:38从负载转速和转矩计算负载需要的功率,然后将负载转矩等效到电机轴端;再初步确定电机转速,根据负载转速和电机转速,计算总的减速比,根据这个减速比和输入减速机的转矩(功率)选择减速机;

电机的功率由负载端的功率除以整个传动链的机械效率就是电机轴需要输出的功率。根据转速,功率选择电机。
刚看到,师傅。谢谢

网友D:
如果直接选用分度转盘,那电机选用就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直接选用分度转盘,那电机选用就简单多了!

请指教  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负载转速和转矩计算负载需要的功率,然后将负载转矩等效到电机轴端;再初步确定电机转速,根据负载转速和 ...

楼主(2024-03-19):
引用 网友C:
从负载转速和转矩计算负载需要的功率,然后将负载转矩等效到电机轴端;再初步确定电机转速,根据负载转速和 ...

在吗师傅

网友(2024-09-26):
看你的转速和扭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