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SW软件的时候提示错误,咋解决?

楼主(2021-03-10):
SW启动的时候提示“VBE6EXT.OLB”不能被加载,有解决办法吗?除了重装系统和重装软件,各位高人有遇到过吗?按照网上搜到的解决办法没有效果。

网友A: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303433109210285779.html

网友(点评):
谢谢您,我试试。

网友B:
出现这类情况我一般是试着修复一下软件。

网友(点评):
试了,不好使。我的电脑原来安装了好几个SW版本,2016版本出现这个提示,关掉提示后软件就关了,但是SW2018不会关掉,可以用,也出现这个提示。

网友:
可能是excel/word出问题了,vba模块挂掉了,找个正常的电脑考出vba的文件覆盖,重写一下注册表试试

网友(点评):
我觉得是你说的问题,你说的对。我的OFFICE软件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类情况我一般是试着修复一下软件。

这个直接重装软件可能没用,是系统运行库问题,重装软件有可能不会重装这部分,对SW来说安装包里有个prereqs目录,重转这里面的东西是最省事的,一般就是VBA、dotNetFx、VCRedist**几个容易出问题

网友:
多数情况下修复都解决不了问题,最好是软件再重新安装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303433109210285779.html

6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C:\Program Files(x86)\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VBA\VBA6复制出VBE6EXT.OLB 然后放入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VBA\VBA7.1 注意:是从Program Files(x86)复制到Program Files中,然后重新启动电脑,就可以了!你给我的链接中有人这样回答的,我的电脑问题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