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 这两个部分怎么连接到一起

楼主(2021-03-10):
由于不是金属无法焊接 ,而且尺寸比较大有400mm。那该怎么让圆筒固定到圆盘上面,请教下各位大佬

网友A:
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2胶水

这东西会运动,502用了怕是一动就散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固定

需要用角铁吗

网友:
强力胶水
连接折件
卡扣

网友:
用有机玻璃,然后在用有机玻璃胶水。

网友:
啥材料不说哇  要是塑料板可以焊接的 外面焊接水箱的有的是

网友:
用结构胶
也可以做一体的,比如玻璃钢或吸塑

网友:
看样子有3-5个厚了,可以用螺钉了。

网友C:
手册上专门有篇章讲胶接。
有些材料也可以用热熔的方式连接。
还有,提问是想让别人回答,你给出的信息越多越好。这什么材料,转速多少,里边盛放什么东西,有无密封要求,等等等,需求不同选用的方式不同。干机械这行有时候需要的就是细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专门有篇章讲胶接。
有些材料也可以用热熔的方式连接。
还有,提问是想让别人回答,你给出的信息越 ...

他们随便问问,我们就随便回答,他们自己都不仔细不负责,我们何必太较真。哈哈,论坛就是用来水的

网友(点评):
是哈,大家凑个热闹呗

网友:
不建议螺钉,毕竟塑料件,如果需要旋转或者移动,或者放置重物受力,螺纹就废了,而且你这个是分开的,底部的圆板可以用金属材料,比如铝板,然后圆柱体套在上面,铝板打螺纹孔,塑料打螺纹过孔

网友:
什么材质?工程塑料可以采用熔焊。

网友(点评):
对,是熔焊,都忘记怎么说了,说成钎焊了,哈哈

网友:
关注下超声波焊接。还有就是钎焊。

网友:
非金属的也可以焊接,用超声波焊接

楼主:
谢谢大佬们的建议 以后我有问题我会尽可能说详细一些的

网友:
自攻螺丝来紧固!

网友:
塑料的有超声波和激光焊接

网友(2021-05-24):
焊也行吧; O& Z9 x5 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