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锁怎么开?(带照片)

楼主(2021-03-10):
办公室是这样的门锁,锁芯外面还包一个可以转动的套,不知道干什么用的,经常挡住钥匙进去,因为门外光线很差,开门总是不能很利索。好像国外有的钥匙孔外面还有导向,这个却挡的死死的,不刚好对准钥匙根本进不去,社区有没有那位大侠知道怎么样正确使用?
今天可以上传照片了

网友:
现在家里大门的锁基本都是这种吧

网友:
应该是有意这样设计的吧,有个定位就好了。
不行自己打个凸点或者钻个孔。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把钥匙插进横槽抵住锁面转动,让槽和匙孔平行重叠,然后对匙孔插入钥匙。

你这还算良心的,横槽开 ...

这个锁孔本来就很难对准的,你看都没有一点倒角导向,再加有点斜,外面又挡住一点,要稍微抬起

楼主:
昨天可能是这个没点一下,所以照片发不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总是跳出来这个东东

网友:
我说防尘防水估计你不信。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防尘的,是防电钻的。一般情况下电钻直接把锁芯给打掉,然后就可以开锁了,但是这个可以跟转,所以钻头无法接触到锁芯。

网友(点评):
防钻这个功能我信。。。但大力出奇迹,扁铲加榔头,几下就可以让那套脱离或不再转动。。。。

网友:
原设计好像是为了防熊孩子捣乱的

网友B:
这个不是防尘的,是防电钻的。一般情况下电钻直接把锁芯给打掉,然后就可以开锁了,但是这个可以跟转,所以钻头无法接触到锁芯。

网友:
看来大家都是正经好人,不像我这个土匪,净干一些破坏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防尘的,是防电钻的。一般情况下电钻直接把锁芯给打掉,然后就可以开锁了,但是这个可以跟转,所以 ...

这个都被你想到了,是不是对防盗锁很有研究啊    我家的防盗锁锁孔是用铁片挡住的,需要用密码打开铁片,就像保险柜那样旋转的装置,对门有个省重点中学的男生一直对这个锁很感兴趣,总是偷偷的把它转来转去,心想一圈就这么几个数这么就试不出来,这样的问题还能难倒他这个学霸,(重点中学也有很多变态佬)他那知道这个要转过来又返过去还不是正对着数字才能打开

网友(点评):
那个密码锁我也研究过,就是一个槽子对准了才能开,但是必须所有的数字调到位后才能使得槽成一条线,机构才能滑动。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都被你想到了,是不是对防盗锁很有研究啊    我家的防盗锁锁孔是用铁片挡住的,需要用密码打开铁 ...

我上上上上上家公司的保险箱,就是那种简易式的转盘锁,正转几圈,反转几圈,再正转几圈,经常忘记密码,我可以拿住手柄,依靠感觉转盘转动的阻力,把保险箱打开。

上上上家公司的保险箱,钥匙断掉了,是我想办法弄出来的。

我有自制过开挂锁的工具,而且成功打开过。

开启弹子锁,只需要一块垫板(高考涂答题卡的垫板)就能打开,有两种门,一种是外开的,麻烦点;一种是内开的,很简单,只要门缝足以插入垫板,或者是电话卡,或者是新衬衣领子中的那个垫圈。

至于用电钻开锁,那是玩的不要太多了。

我有和朋友说,辛亏我走了正道,否则,也是个让人头痛的家伙。其他的技能,不便于展示。

网友(点评):
锡纸开锁的原理,有看过介绍,大体上也了解是为什么。介绍人(上岸后介绍开锁技术)曾经开了一栋楼,他只负责开,有人进去偷东西。

网友:
包括研究超市的防盗扣,只是研究,没实际解锁过。

网友:
不好用可以拆掉

网友:
设计好像是为了防熊孩子捣乱

网友:
就是为了让你对准才能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都被你想到了,是不是对防盗锁很有研究啊    我家的防盗锁锁孔是用铁片挡住的,需要用密码打开铁 ...

请这位同志及时到公安局备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以后拆开换锁就知道为啥了。

这个开槽的铁盖和还包着蓝色保护膜的部件是部装在一起拆下的,它们是属 ...

请这位同志及时到公安局备案。

网友:
外面这个叫护锁器,其实也是鸡肋设计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如果以后指纹开锁普及开来,这种也没什么作用了吧。。。

网友:
纠结的有水平

网友:
你这是在学技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