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轴用,孔用挡圈,与普通的挡圈,使用场合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3-10):
反向轴用、孔用挡圈,与普通的挡圈,使用场合上有什么区别?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我竟然没听过,尴了个尬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不知道反向是啥意思,那玩意有方向?

网友:
就是比一般的卡簧好安装些,其余的参数基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
没见过的看这
反向孔用挡圈(IRTW),生产标准参照日标JIS2804,生产材料为65Mn弹簧钢或C67S弹簧钢(德国进口钢材),表面处理有磷化和发黑两种。

网友(点评):
istw和irtw是不是注释错了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反向的主要是为了避空,适用于普通挡圈会干涉的时候。

网友:
我觉得9楼说的有道理。结构做多了就有感觉了。

网友:
可以的,轴向定位最适合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