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伺服控制器接线问题

楼主(2021-03-10):
请问各位大侠,伺服电机的抱闸线如何与驱动器相连。我们的电机抱闸是单独引出的抱闸正、负和地线,电机的电源线和编码器线都能找到编码器上与之相对应的接口,但抱闸却不知道如何连接,现在需要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自己买的啥驱动器自己查那几个连接器啊

网友B:
类似这样吧,要根据手册找出伺服驱动器的抱闸输出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样吧,要根据手册找出伺服驱动器的抱闸输出接口

感谢大佬,我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买的啥驱动器自己查那几个连接器啊

谢谢大侠,我这手册上的端子说明看着我有点懵,我问问卖家。

网友C:
这个在手册上面查相关操作知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手册上面查相关操作知识点。

谢谢大侠  手册看了一下 同时也问了问卖家  如5l所言 通过驱动器上面的一个输出信号端 连接中间继电器 控制电机的抱闸 现在要研究的就是如何通过通讯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