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槽打磨抛光问题请教

楼主(2021-03-10):
各位大神们,汽车座椅上的头枕导杆,拉槽后需要打磨 抛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指导一下,产品图片见附件

网友:
振动研磨机了解一下

网友:
磁力抛光机应该可以吧

网友A:
有那种光轴的抛光机,楼主可以直接买来选用,

网友(2022-04-05):
lz的打磨抛光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2-06-01):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光轴的抛光机,楼主可以直接买来选用,

难道lz的意思是,拉槽内也要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