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座的问题

楼主(2021-03-11):
如图所示,发现手册上关于轴承座的尺寸标注都没有总高度,那个尺寸B其实是还有一些尺寸没有标的。应该不能算总高度吧,之前也用过但是没注意,我看模型也是把B作为总高度了,希望有高人可以解释一下。+ b( w( H) w' ^& U1 M

网友:
B应该是安装是轴上长度,不知道为什么不标厚度,B+1mm差不多厚度。我猜是因为标了厚度后有人做轴承位跟这个厚度一样长,导致安装出了问题,干脆标B了。

网友:
高度是个什么尺寸,这难道不是应该叫长度尺寸吗

网友:
B-S+A2

网友(点评):
数学鬼才,哈哈

网友(点评):
这玩意当年要用,都是对着手册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剖面图,现在好了,3D模型自动生成。

网友:
这是外球面轴承,样本上有详尽资料。国内大厂有东莞TR,佛山轴承FSB等,去他们官网查看样本即可。

网友:
所以说拿到数模再装到设备上面去设计才不会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