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程图中形位公差的引线如何调整至与对应的尺寸线垂直

楼主(2021-03-11):
请问如何调整成图一的效果,引线栏试过了,好像没有对应效果的选项

网友A:
红色框内是竖直方向,形位公差可以选择左侧引线垂直效果。蓝色框内是水平方向,只能是这种平行状态或者引线任意位置那种,如果选垂直就会出现你这种。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能不能帮上

网友:
点在尺寸上,再往外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框内是竖直方向,形位公差可以选择左侧引线垂直效果。蓝色框内是水平方向,只能是这种平行状态或者引线 ...

谢谢提醒,解决了!原来是图框角度问题,把图框旋转90度就可以了,虽说不太方便

网友B:
这是哪个软件标注的,感觉不相似S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个软件标注的,感觉不相似SW。

是SolidWorks,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