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连杆机构

楼主(2021-03-11):
前辈呢,大佬们,,,这个机构在滑块上加一个向上的力,可以实现这种变化不??
感觉是机械原理的知识…
如果不能实现变化,大佬们有啥建议不?

网友:
SW中motion,很方便,很方便;电脑配置好的话,每根杆的每时每刻的静力学分析都能搞出来

网友:
受力不同 连杆机构的运动状态不同

网友:
能动,两个极限位置会有个死点,可以让滑块与固定点有个错位,或者用中间一段

网友:
你这个是类似单缸发动机的结构,曲柄滑块机构,滑块作为动力,会有2个死点。曲柄作为动力没有死点

网友(点评):
死点用什么方式避开

网友(点评):
死点用飞轮靠惯性冲过去

网友:
就像5#说的,是个单缸发动机,可以弄成双缸的

网友:
能动,没问题,就是滑块运动的轨迹线不要穿过固定铰链的转轴中心更好。三维建模拖动你就知道运动状态了

网友:
左边能到右边,右边不一定能回到左边,因为右边是个死点位。

网友:
左边那张图的两个拉杆的铰接点与地面的垂直距离要高于固定点的位置,不然滑块向上运动的时候,该铰接点会向下运动而不是往上运动。

补充内容 (2021-3-11 21:36):
我说错了

网友:
先计算下这个机构有几个自由度,就能知道有几个确定的解。

网友: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你这个滑块往上升,连杆不会如意想的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