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带钣金的多实体零件把钣金实体单独保存零件后如何展开?

楼主(2021-03-11):
我把钣金实体保存成零件文件,出图得不到展开图,有没有说明简单的方法?

网友A:
再重新转化成钣金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重新转化成钣金件

没有办法,我就把额外的实体单独做了

网友:
图样图森破

网友B:
插入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入折弯

如果重新做一遍那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
这不显而易见的吗,它已经变成普通的实体,当然不可能展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重新做一遍那就没有必要了

点一个插入折弯 命令 很麻烦吗?

网友C:
增加配置就可以,一个配置把折弯压缩掉,出图时候视图配置分开选择即可

网友:
这个肯定不行行的,钣金出图需要在钣金模块下面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配置就可以,一个配置把折弯压缩掉,出图时候视图配置分开选择即可

关键是还有其他实体,现在把其他实体单独分离出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