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压货梯出现承重是下降30mm,什么原因

楼主(2021-03-11):
我们使用的液压货梯,共四层,空梯升到四层时,上重物会突然下降30mm左右,不是缓慢下降!其他层都正常,什么原因?一直用的很正常,回气管里也没有油漏出

网友:
油缸伸出太长失稳?还是液压锁或者平衡阀不对,这个不好判断了吧,还是自己把各个件都检查一编,然后该测的压力测了再来问吧!或者有做过的人有经验的也说不定可以给你说出个一二三来,慢慢等待吧!

网友:
分析下动力、传动、控制、执行

网友A:
可能性其实蛮多的,比如我曾经遇到的,是缸筒内壁某一段有超差、划痕或者变形,导致油缸在这个区域内无法正常锁定位置,在其他区域都没问题,这个只能是逐一排查了。

网友B:
把油换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性其实蛮多的,比如我曾经遇到的,是缸筒内壁某一段有超差、划痕或者变形,导致油缸在这个区域内无法正 ...

我也是这么判断的,但还没验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油换一遍

应该和油没关系,因为就是这一层有问题

网友C:
说实话我连你液压货梯长啥样都想象不出来(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我连你液压货梯长啥样都想象不出来( ̄▽ ̄)"

和电梯差不多,只不过他上升下降是通过液压油缸来实现的

网友D:
自锁力不足导致,如果支撑力足够,是不会往下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锁力不足导致,如果支撑力足够,是不会往下掉的。

只有在最高层时有这种现象!!应该不是自锁力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