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激光设备问题咨询

楼主(2021-03-11):
各位机友好;我的需求是一台激光设备是否可以同时切割两个产品,国内比较知名的大族激光好像没有类似的产品,现有很多都是先打完一个产品,再打另外一个产品,

楼主:
我的切割对象是布料面皮类的产品,

网友:
一个激光头不是只能切一个产品吗,你的意思是同批次切两件不同产品么,如果是这样这个应该在程序设定上吧,设定不同路径不可以么

网友:
需要两个激光切割头?,如果双头的肯定肯定可以的

网友:
导演是否走错片场?

网友:
奥科了解一下,他们家做打样机好多年了。

楼主:
目前了解的是一台激光设备上只有一组镜片,然后镜片有一定的折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可以切割多个产品,但只能一个个去完成,不能同时进行多个切割,有激光相关行业的机友吗,欢迎解答

网友(点评):
为什么必须要同时切两个产品呢?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理论上来说,买两套切割设备,是你目前来说,成本最低的办法。

假设你能找到那种,把一束激光分成两束出来,单独控制的方案。你激光器的总功率是恒定不变的,两束激光的能量对半分,这就会导致你切割的速度会下降,你同时加工这两个图形的时间跟依次加工的时间是一样的。白白增加成本,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说,买两套切割设备,是你目前来说,成本最低的办法。

假设你能找到那种,把一束激光分成两束出 ...

很感谢解答,谢谢

网友:
有的,有双头的,有分光激光器,也可以用振镜,加工范围是一个300*300左右的正方形区域,具体看你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