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长方形法兰固定孔怎么设计?

楼主(2021-03-11):
大家好!我这个产品呢是给模具加热后进行压贴成型的,现在做法是通过电焊来焊接深孔之间挖通的槽,这样的话热介质就会转弯实现流动以及升温。
但是呢长期大批量做难免会出现现在五千分之一的概率因为种种原因(深孔打偏没发现,装配时候不小心小螺丝掉进去),直接影响流量,进而影响温度。
这样的情况下我是想用法兰来固定,槽以前是挖到和深孔一样宽(28),现在我直接挖到80,里面挖深槽过油,就好比是这样:
那么问题来了,计划挖的槽是长86(中心孔间距)+28(深孔直径)+50(打螺丝孔)=164mm,宽度是80mm,法兰(长方形)计划厚度为15mm(电焊也是这么厚,没问题的),那我这些固定的螺丝孔到底在什么位置呢?打一排肯定是浪费的,要科学的打,介质为导热油,温度260度以内,压力为0.3Mpa。

网友:
画的几个图和你的描述还是没对上,要在哪个面上打螺丝孔?

网友:
反复看了三四遍,实话说,没完全看懂。个人理解:这个件是沿长度方向钻了30个直径28的通孔,然后在两端交替封堵,最终在工件内形成一条曲折的流道,供液体介质流通。原作法:用钢板焊接封堵。拟作法:用钢板螺钉联接封堵。摒弃原作法的原因:大概率成品孔钻偏和误留异物。是这意思吧?
以前做过类似零件,作法就是用钢板焊接封堵。焊前,清理清洗,检验,焊后,清渣,打磨,打压检漏。一直作得很好,并且工艺成本不高。
用于封堵的钢板长度、宽度均超越流道孔10mm左右,并且是沉入主体的,焊后基本与主体边缘持平。
不建议采用螺钉联接方式封堵,这样做成本太高(钻孔,攻丝,加工堵盖,增加密封胶板或胶圈或密封胶),并且可靠性较焊接要低很多。用螺钉联接倒是有一个好处,使用中,方便清理流道。

网友(点评):
理解到位,回答精辟。 我们的这样的产品每年大约做2000片左右,虽然质量问题是极低,但是产品在用久了后导热油会引起结焦,蒸汽也会产生铁锈堵塞管道,发回我们公司维修成本很高(耽误生产+拆卸费用+运费+修理费)

网友(点评):
我们的算法是修一次成本要3万元,采用这种方式成本不会很高的,我们会对外卖1万元,那对客户来说也是极有吸引力的,因为方便了很多了

楼主:
理解到位,回答精辟。 我们的这样的产品每年大约做2000片左右,虽然质量问题是极低,但是产品在用久了后导热油会引起结焦,蒸汽也会产生铁锈堵塞管道,发回我们公司维修成本很高(耽误生产+拆卸费用+运费+修理费) .我们的算法是修一次成本要3万元,采用这种方式成本不会很高的,我们会对外卖1万元,那对客户来说也是极有吸引力的,因为方便了很多了.但是要做这个螺丝固定的封板我不知道固定的螺丝孔怎么去设计比较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解到位,回答精辟。 我们的这样的产品每年大约做2000片左右,虽然质量问题是极低,但是产品在用久了后导 ...

果然是出于方便维修的目的。建议:一个封板用六个螺钉,并在封板上加工出环形窄槽,用于安装胶圈密封。把合封板时,涂密封胶。

网友:
侧面打孔的零件,这块不太好操作,精度不容易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出于方便维修的目的。建议:一个封板用六个螺钉,并在封板上加工出环形窄槽,用于安装胶圈密封。把 ...

你好,我的想法也是,加工中心铣出浅槽,涂胶固定密封垫(建议什么垫片呢?我们行业常用石墨缠绕垫片),螺丝孔固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出于方便维修的目的。建议:一个封板用六个螺钉,并在封板上加工出环形窄槽,用于安装胶圈密封。把 ...

介质为导热油,温度260度以内,压力为0.3Mpa

你看看如何选择密封圈

网友:
产品在用久了后导热油会引起结焦,蒸汽也会产生铁锈堵塞管道

内部只有导热油,产生的蒸汽含水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介质为导热油,温度260度以内,压力为0.3Mpa

你看看如何选择密封圈

哦!260°C,那不能用胶圈密封,得用垫片,建议用不锈钢石墨缠绕垫片。压铅丝虽然省事,但涉及环保问题,不能采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哦!260°C,那不能用胶圈密封,得用垫片,建议用不锈钢石墨缠绕垫片。压铅丝虽然省事,但涉及环保问题, ...

多说一句,作业指导书一定要注明:把合螺钉作业禁止一次性顺次旋紧到位,必须对角交替递进旋紧。必要时要作密封测试,测定旋紧扭矩值,在指导书中明确规定。细节决定成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说一句,作业指导书一定要注明:把合螺钉作业禁止一次性顺次旋紧到位,必须对角交替递进旋紧。必要时要 ...

我想再请问下,我要在高温下保持0.6Mpa(正常使用中也就0.3Mpa),这是用模温机比较合适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再请问下,我要在高温下保持0.6Mpa(正常使用中也就0.3Mpa),这是用模温机比较合适对吗?

缠绕垫片耐压比0.6MPa要高很多的,这是其一。另外,安装后得打压测试。

楼主(2021-06-24):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出于方便维修的目的。建议:一个封板用六个螺钉,并在封板上加工出环形窄槽,用于安装胶圈密封。把 ...

慧嘉,你好,我想请问下,那如果说我在原有封头板上进行打孔攻丝(不过封头板厚度只有10mm),然后用高强度内六角堵头螺丝缠绕生料带堵好应该也是可以的。我们的油路是压力0.3Mpa,温度最高240摄氏度,每天早上从常温50度(降温慢)升到240度,然后下班时候降到120度(防止导热油结焦)停止热油泵的工作,那时间久了以后不知道会不会泄露啊?封板10mm厚,电焊层是4mm(封板周边一圈焊好后满焊整个槽),这个螺纹深度会不会太浅了?缠生料带会不会不耐用?可否有更好的密封配件?我的封板宽度为25mm,我打算打M14的孔,到时候客户可以卸下螺丝,然后进行自行清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慧嘉,你好,我想请问下,那如果说我在原有封头板上进行打孔攻丝(不过封头板厚度只有10mm),然后用高强 ...

抱歉!刚看到。
实话说,您设想的这种结构的确简洁,但我没用过。推测:是可以应对标况系统压力的。问题是:系统温度。在工况温度时,因膨胀量不同,必然会丧失部分密封性能。而这样,会不会导致密封失效?估计您也没经验。所以建议:制作一个试验装置。用数据说话,通过试验来验证。在这个试验装置上,把圆锥形丝堵和圆柱形丝堵都安装上,作个性能对比。圆柱形丝堵要一定要采用带台肩的,也可以说带密封法兰面的,并且缠绕生料带。考虑到安全系数,在作完标况试验并达标后,还应当作超标试验。说得有点多,但这个试验真不算复杂。祝您成功!

网友(点评):
好的,收到,感谢!

网友(点评):
我想问下,我想做超压实验的话,我现在用的是模温机,他是一台热油泵在提供系统油路压力的,怎么样才能实现增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