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图纸展开问题

楼主(2021-03-11):
各位大神,用solidwokrs画完钣金零件之后,你们出二维图纸是怎么出的啊?是只出展开图吗?还是一张图纸上既有折弯后的图,也有展开图?或者出两站图纸,一张展开图一张折弯图?应该怎么去设置啊?

万分感谢。

网友A:
个人习惯,展开图上标记好尺寸和折弯线,左下角给个成型后的轴测图,仅参考

网友:
我不出展开图,加工商自己展开。出的话也是转成CAD展开图

网友B:
两个都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习惯,展开图上标记好尺寸和折弯线,左下角给个成型后的轴测图,仅参考

关键同一张图纸上,不能存在两种形式吧?既有展开又有折弯后?

网友(点评):
没问题的,简单的一张图解决

网友(点评):
主视图、轴测图、展开图可以同时在一张工程图里面,只是根据需要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出

两个都出的意思是什么?同一个文件中有两个图纸,还是一个文件一个图纸?我指的是solidworks。

网友:
我就是在同一张图上同时存在展开图和折弯后的成品图  但是有点麻烦 把文件复制一下  一个折弯一个展开

网友:
|popwilsword发表于 03-11 13:09
两个都出的意思是什么?同一个文件中有两个图纸,还是一个文件一个图纸?我指的是solidworks。

一张图纸,两个都出,作用配置功能

网友:
两个都出在钣金工程图这个功能SOLIDWORK本身就带了。要不要加展开图,每家公司的做法都不一样。
一般自家生产,结构又要同步搞工艺的,很多就加了。
如果外协或者自家有专门的工艺,是不需要加的,怎么展开每一批次的料折弯系数都会有差异,正常一点的公司每批新料都会试折来确认这个系数。产品结构图纸只要表达最终想要的就行,展开不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同一张图纸上,不能存在两种形式吧?既有展开又有折弯后?

为什么不能?

网友:
我现在钣金都是外协下料折弯,开始是三视图加展开图,三视图是作为我们检验用,展开图是对方要求作为参考用的,外协公司的展开图与我们提供的有差别,他们会发给我们方便下次下图,看了他们的展开图不知道参数是怎么定的,试来试去都不能全对上,我们只提供CAD图;但他们打开我们的CAD图有些会乱,文字有些变成了问号,有时他们看二维图会出问题,比如方向折反。现在我们提供SW模型图和工程图(同样是三视图和展开图),不再转CAD图,由他们自己转CAD图输入激光切割机下料。有时在工程图里展开图没有展开,这时需要在模型图的展开配置上设置,具体操作可以在网上找到

网友:
出加工图就行,展开图是为了干活时下料用。

网友:
不了解钣金展开,最好不要画展开图,只画出三视图即可,加工厂的工艺人员更专业一些。

网友:
零件图,是原始设计图,用于表达设计意图,可供加工、工艺、检验、安装、调试使用。钣金件展开图,是工艺类图纸,直接用于指导加工,通常附在零件图后面传达到各个岗位。结构简单的钣金件,展开图可以画在零件图上,复杂的,就需要单独绘制,并且注明隶属关系,防止误用。

网友:
制造商 自己生成展开图。

网友:
这个在制图模块下面自己动手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