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传程序后,下划线没了怎么办?

楼主(2021-03-11):
在txt文件里是这样:
[#_WZG54[1]]=[#_WZG54[1]]+#561
[#_WZG54[2]]=[#_WZG54[2]]+#562
[#_WZG55[1]]=[#_WZG55[1]]+#563
[#_WZG55[2]]=[#_WZG55[2]]+#564

传到设备上是这样:

请教,传程序后,下划线没了怎么办?

网友:
wz是啥意思

网友(点评):
系统变量

网友:
下划线是空格的意思吧,有没有对程序没什么影响吧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3-11 21:09下划线是空格的意思吧,有没有对程序没什么影响吧
谢谢回答

网友:
系统是否可以重新编辑出来?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3-13 21:13系统是否可以重新编辑出来?
没有尝试过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3-11 21:09下划线是空格的意思吧,有没有对程序没什么影响吧
查了下说明书,是“下划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说明书,是“下划线”

一般关于系统程序的代码都会有详细的解释的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3-21 19:35
一般关于系统程序的代码都会有详细的解释的

18i—MB可能不支持下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