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热变形的分析问题

楼主(2021-03-11):
请问下SW有没有模块可以分析一个零件在某个温度下的热膨胀变形尺寸,以及降温以后的变化?谢谢。
这个零件是一个过渡板,有四个通孔穿过,且中间有槽也有几个特殊的方孔,没办法简单的用热膨胀系数进行手动计算。

网友A:
按照力学原理,降温后就恢复原状的。分析仿真也是遵守力学原理的,你不能指望软件给你带来什么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力学原理,降温后就恢复原状的。分析仿真也是遵守力学原理的,你不能指望软件给你带来什么奇迹

我是要分析一下过程中变形的方向和大小,以及降温后的状态。请问您知道用什么软件分析吗?

网友B:
这个看别人做过好像可以,明天给你具体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别人做过好像可以,明天给你具体答复。

好的谢谢,也不是特别着急,知道以后我打算学习一下。因为遇到了一个设备中有相同的组件距离比较近,设计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导致热变形以后组件的间隙大的大小的小,所以想具体分析一下不规则的零件热变形以后具体的变形量,然后在设计的时候进行一些规避设计。

网友:
可以做先做热分析再耦合到结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