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平时都是怎么进行文件管理的?

楼主(2021-03-11):
做一个项目前期会有很多版的设计图,比如为设计1,设计2 设计3,最终才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版本,为存档1.那么问题来了,随着图纸越来越细化,必然会有多个装配体,多个临时零件,废弃零件,新增零件。假如这里把每个装配体都放在根目录,为了后期加工方便,新建多个文件夹分别为钣金件,采购件,加工件,标准件等,把零件分类放进去。也可以为了查看方便,新建文件为各个装配体的名称放至对应零件。

那么在最终存档版本中,怎么进行高效的文件管理(把设计文件夹中乱七八糟的零件,文件夹整理),同时保持零件之间的关联。SW自带的那个好像一次只能移动一个零件,图纸零件多的话,移动起来累死人啊。

大家平时都是怎么进行管理的说说看

网友:
哪来的废弃零件之说,没用的零件车间都不生产,你还留着图纸干吗,照理说工程师没必要研究这些,这家公司才诞生不久吗,这制度还得你来制定吗

网友(点评):
不是制定制度的管理,是平时自己平时管理文件的方法。一个结构设计完了后来又觉得不太好,这零件不就没用了。讨论的阶段是工程师个人开始设计到存档的阶段,不牵涉其他部门。

网友A:
  • 每次大的版本改动,都打包一个zip文件,文件按照类似项目号-版本号这样的方式命名。
  • 写个txt的文件版本说明,复杂的在配个jpg的图示(比如改动部分的截图或者手绘图等等),把文本和图片拖拽进压缩包。
  • 建立一个excel表格,按zip文件名-改动内容-缩略图的方法归类整理。
  • 主文件夹下只保留当前生产的版本,文件与bom一一对应。

网友(点评):
你这样搞 后期同名字的零件一搜一大堆

网友(点评):
这跟同名零件有什么关系呢,亲?('◇'`)

网友B:
用A版,B版,C版……以示区别,最终版用0版表示。不用的及时清理出去,放到另外一个文件夹,否则,时间长了回来找图纸,弄不好就把有问题的图纸发出去了。

网友:
归根结底还是个设计规范标准化的问题,产品图号捋清楚,再按部分。

网友:
先打开总装配体,然后在零件文件夹里全选,移动除总装配体零件以外的无用零件到其他文件夹;建钣金、机加、标准、外购等文件夹,关闭总装配体,然后把零件移动到对应文件夹里面,分类好再打开总装配体,把某个零件解压,再解压其他同类零件,再解压其他类型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A版,B版,C版……以示区别,最终版用0版表示。不用的及时清理出去,放到另外一个文件夹,否则,时间长了 ...

这样不好吧。

这次生产发出去叫0版,下次改图发出去叫什么版呢?

版本号累加(A→B→C,或者1.0,2.0,,,)还是比较清晰的。按照日期做版本号也可以,就是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每次大的版本改动,都打包一个zip文件,文件按照类似项目号-版本号这样的方式命名。
  • 写个txt的文 ...
  •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每次大的版本改动,都打包一个zip文件,文件按照类似项目号-版本号这样的方式命名。
  • 写个txt的文 ...

  •  这个方法真不错!

网友C:
    上PDM就好了,版本管理、权限管理、流程管理、变更管理都能实现

网友:
SW自带的“打包”功能不知道能不足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PDM就好了,版本管理、权限管理、流程管理、变更管理都能实现

都没人用pdm吗?

网友(点评):
有没有正版免费的推荐,公司只能正版,sw自带的要加钱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没人用pdm吗?

没听说有正版免费的,我们现在用的盗版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用打包(Pack and Go)每次把确认的新版本图纸拷贝到新的文件夹里就行了。
从总装图开始操作,只要打包一次。

零件分类的时候,我习惯直接从图号/零件号就加以区分
搞太多文件夹装配起来有点乱

网友:
理解 好问题,求解决

网友:
我也分享一下我的方法:首先确定一个项目后,做一个初步的计划方案,一台设备按机构,每一个机构建一个文件夹,然后各个机构的文件存对应的文件夹里面,机构里面又分零件--钣金--装配体三个文件夹(标准件是库里面调出来用),对于修改的零件,在零件名后面加数字表示修改次数,比如-1、-2。同时在BOM里面同步更新,因为我们做量产机,旧零件还不能删除。另外零件的命名方式我是设备型号+机构代码+零件号+中文名称
这样的话,车间只要说个零件号或者零件名称都可以在10s之内调出图纸,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更简单实用的办法

网友(2023-10-21):
pdm可以试试追光几何 evercraft.co,免费的,还可以在线看3d模型和分享

网友:
安装一个SOLIDWORKS PDM就可以管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