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lbox画出来的齿轮是不是齿形不对?

楼主(2021-03-11):
缝隙那么大

网友:
用这个干啥。

凯元工具集;

麦迪工具集,太好用了。

网友(点评):
谢谢,装了,好用。

网友:
是的,只是圆弧合成的

楼主:
不错,这个齿形没缝隙

网友A:
用来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线切割?

不是,只是试一下功能

网友:
这个是用软件自动导出来的,理论上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啊

网友(点评):
就是间隙很大,有次投产加工,那个加工商直接用图纸去线切割了,气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