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链条拉直了,怎么计算强度啊,怎么知道从哪个链开始断

楼主(2021-03-12):
这种链条拉直了,怎么计算强度啊,怎么知道从哪个链开始断

网友A:
这不就是汽车后巴那个关门的吗

网友B:
这种一般选型就好了,链条按名义直径选 极限工作载荷就行了,你再留个安全系数就选好了,如果断了基本上是链条没有达到标准要求!这种断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汽车后巴那个关门的吗

你说的是货车液压升降尾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选型就好了,链条按名义直径选 极限工作载荷就行了,你再留个安全系数就选好了,如果断了基本上是 ...

我理解,链条的每节都是等强度的吧

网友(点评):
嗯,可以把他看成等强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货车液压升降尾板?

这个就是一般翻斗车的那个尾门呀,不是液压升降板的。

楼主:
大家分析一下啊

网友:
在链节的焊接处断开,呵呵

lz研究这个是做什么?

网友(点评):
自卸车后门

楼主:
大家讨论一下啊

网友:
这要算啥啊,一般都会有选型参数的,根据许用载荷设计就好了,要计算两端的的链销强度把,还是说要自己设计链条,那就要参考标准

网友(点评):
就是不知道哪个链环受力最大

网友(点评):
根据力的传递,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平衡状态下受力应该是相等的,如果你考虑动态力,可能要做动态仿真或者试验,理论理想状态分析应该是两端或者最中间那个吧,而且这种安全系数会取得大些吧,分析这个的目的是啥

网友(点评):
防止货物装车后 锁钩链条强度不够 货物泄出

网友D:
只能说一切皆有可能,比如我见到过链子没事,门板对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一切皆有可能,比如我见到过链子没事,门板对折的

大侠,这装的啥货啊。

我想后门板是水平对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这装的啥货啊。

我想后门板是水平对折吧

大石头,上坡的时候,石头动了一下,然后你懂得

网友:
从最弱的那点断

网友:
直接用CAE分析出来,最直观也最方便了。

网友(2022-04-14):
没法确定哪个链断裂,所有链节受力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