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精度如何定义

楼主(2021-03-12):
         关于设备精度如何定义的问题:

         比如说现有一台设备,重要指标有同轴度、垂直度、平行度3个精度指标,如何用一个参数来综合表述这3个指标呢?望赐教

网友A:
不同的性质精度要求,用一个参数怕无法准确描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性质精度要求,用一个参数怕无法准确描述吧

是的,现在就是因为做改善项目,想要有一个综合的指标来进行表述

网友:
一个参数不能表达这么多的精度要求,什么精度就是需要什么表达方式

网友:
这有个逻辑关系,先形状公差再位置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