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画仿形?

楼主(2021-03-12):
压凸后  中间红圈怎么弄掉?求大神指教!!!

网友:
一般是用布尔造型的减运算,我手头没有sw,我的软件是装配工具里的合并命令,然后布尔 减运算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表面很多凹凸的特征还真不好仿型,以前做个手柄似的仿形,表面全是小凹凸的特征,我直接是用面剥离开的

网友A:
你想表达的是要这样的结果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我是用组合里面的删减特征,需要不合并的两个实体做的,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表达的是要这样的结果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用底部做定位治具,只需要贴合的那几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表达的是要这样的结果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用了组合 但是内部那块还是得弄掉。求方法。

网友:
|tan910909发表于 03-12 18:43
用了组合 但是内部那块还是得弄掉。求方法。

另存为STP格式,然后把中间多余的实体删掉

网友B:
|惯性布发表于 03-12 22:38另存为STP格式,然后把中间多余的实体删掉
或者用保存实体,拆出来保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了组合 但是内部那块还是得弄掉。求方法。

那你要先把上面那个的窟窿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用保存实体,拆出来保存

新手,麻烦您  能否加个V?   727211344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要先把上面那个的窟窿补上。

这方法我赞同。。。。

网友:
什么意思??楼主想用产品去求减这个方块子???

网友(2021-05-27):
学习中,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