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 workbench 施加pressure在半圆柱面上,是指向轴心还是朝着同一个方向

楼主(2021-03-12):
ansys workbench 施加pressure在半圆柱面上,是指向轴心还是和箭头方向同一个方向

网友A:
这取决于你想施加什么力,是法向力还是指定方向的力

网友B:
你把你要表达的意思画个图。我怎么觉得你说的是分布力呢?如果是集中力force可以用三个相互垂直方向的力表示或者用一个集中力表示。

网友C:
能不能通通过过渡来实现产品两个方向力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要表达的意思画个图。我怎么觉得你说的是分布力呢?如果是集中力force可以用三个相互垂直方向的力表 ...

分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取决于你想施加什么力,是法向力还是指定方向的力

施加的是pressure,方向是normal to,显示的箭头是指向轴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要表达的意思画个图。我怎么觉得你说的是分布力呢?如果是集中力force可以用三个相互垂直方向的力表 ...

就这两个图,施加pressure,方向是哪一个呢

其方向属于哪一种

其方向属于哪一种

施加半个柱面pressure

施加半个柱面pressur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通通过过渡来实现产品两个方向力的转换。。

没太懂您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