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请教:如何在链条侧面装上轴承

楼主(2021-03-12):
背景说明:客户有一自动打磨设备,给出的方案思路如下:
有锯齿的刀片装在电机上连续转动,管子横放于传送链上,自动送到锯齿下方,锯齿一碰到管子就自动带动管子转动,即可完成管子打磨。在传送链上的两外侧各有两个轴承,管子落在两个轴承之间就形成相切关系的凹槽,从而实现管子的定位,然后上方有压板压住管子。

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把两个轴承装到链条上。

望各位精英支支招,找出最佳方法。

网友A:
可以装个止动轴承试试?

网友B:
为什么不换了方案?

网友C:
这逻辑,链条为什么不放在滑轮上

网友D:
米思米或者X宝上有带附件链条,轴承固定在V型槽上,V型槽固定在链条上。

网友:
画图表达

网友E:
链条的作用是传动,轴承不太可能安装在链条上吧?要有个中间机构

网友F:
画好图定制链条,现在定制链条很方便。

网友:
楼上大神正解,定制一个适合自己使用的链条,可以解决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弯板附件输送链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链条的作用是传动,轴承不太可能安装在链条上吧?要有个中间机构

是的,链条就是起到传动作用,你说的中间机构,就是没想明白要怎样的机构,若是想明白了,这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也拜托帮忙一起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换了方案?

因为客户那边之前见过这样的机构,并且基于产能的原因,这种方案的效率是最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思米或者X宝上有带附件链条,轴承固定在V型槽上,V型槽固定在链条上。

多谢米米提供的思路,我也马上去查查,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装个止动轴承试试?

好的,我也根据你的宝贵信息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逻辑,链条为什么不放在滑轮上

抱歉,没能明白您的思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画好图定制链条,现在定制链条很方便。

非常感谢有效建议,若是您能提供几个链条厂家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思米或者X宝上有带附件链条,轴承固定在V型槽上,V型槽固定在链条上。

非常感谢米米的思路,我在淘宝上找到了单侧侧直双孔附件链条,这样我的轴承就可以通过两个孔附在链条上了,对吧?不过MISUMI网站上没查到我们要的这种型号,只有带耳朵的那种。

网友E:
你这个方案对打磨精度/定位精度/受力等应该是没有要求(估计是就去披锋之类的作用)
链条的受力情况很复杂(压紧机构的压力,磨削的力。。。等等),链条本身是柔性的就像绳子主要受拉力不受压,寿命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方案对打磨精度/定位精度/受力等应该是没有要求(估计是就去披锋之类的作用)
链条的受力情况很复杂 ...

对的,加工精度没有要求。
另外请教您一下,链条的寿命一般能多久呢?

网友G:
老实说,这种设计靠不住。就算轴承装在链条轴上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实说,这种设计靠不住。就算轴承装在链条轴上也不行

嗯,你说的有道理,不过能否给些理由呢? 是觉得轴承在链条上受力不稳定吗?
对于要打磨的管子,打磨精度没有要求,只要在固定的位置打磨出增加摩擦阻力的4圈磨毛就好了了,位置无公差要求。

网友E:
思路一:设备总体分2个部分(送料+加工),末端加工:
1. 加工机构为固定的打磨部分,包含管子定位,管子压紧,管子打磨等功能;如有不同规格管子,应设计成可调(否则一套设备只能打磨一种规格),放在送料机构末端
2. 送料机构为传动部分比如链条传动,皮带传动等,负责传送管子,然后末端利用斜面等原理在传送的尽头将管子送到加工机构
当然加工机构还要考虑如何将完成的管子送到下个地方,推出,或者倾斜掉落等

思路二:设备总体分2个部分(送料+加工),中间加工:
1. 加工机构为固定的打磨部分,包含管子定位,管子压紧,管子打磨等功能;如有不同规格管子,应设计成可调(否则一套设备只能打磨一种规格),放在送料机构中间,包含可升降工作台
2. 送料机构为传动部分比如链条传动,皮带传动等(间歇式传动),到位后传送带停止,加工工作台提升,完成定位/加工等,然后工作台下降,管子回到传送带,传送带转动,加工下一个

网友:
自动化设计的第一步就是动作分析,把客户的需求分解成一系列的动作和步骤(一般原则是越简单越好,容易实现),再进行下一步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思路一:设备总体分2个部分(送料+加工),末端加工:
1. 加工机构为固定的打磨部分,包含管子定位,管子 ...

非常感谢参与回复,基本上和思路一是一样的,方案提交客户了,等待客户确认中。如果案子能拿下来,我相信在实际制作过程中会有一些难题,到时候再跟踪交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啥链条

最后定下来的方案是在单侧侧直双孔链条上装上定位轴承,如图

网友H:
我发的图一顶滚轮输送链原理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参与回复,基本上和思路一是一样的,方案提交客户了,等待客户确认中。如果案子能拿下来,我相信 ...

恭喜呀~~那么快图都画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呀~~那么快图都画好了

还是要多谢咱们社区的能力提供的思路呀!这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发的图一顶滚轮输送链原理差不多

你发的图一的滚轮输送链多少钱1米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发的图一的滚轮输送链多少钱1米呀?

什么时候机器做好了,拍个照片上来(保证不泄漏技术机密细节的情况下),让大伙开开眼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机器做好了,拍个照片上来(保证不泄漏技术机密细节的情况下),让大伙开开眼界

这个没问题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网友H(2021-04-13):
引用 楼主:
你发的图一的滚轮输送链多少钱1米呀?

不晓得,我们不生产这个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晓得,我们不生产这个玩意

多谢回复,我们需要的时候也会找供应商询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