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系统下焊接轮廓失效

楼主(2021-03-12):
启用结构构件可以找到焊接轮廓,但是转到结构系统就找不到了。都是一样的储存路径,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结构系统不接受自定义的结构件轮廓

网友:
是不是形成了装配体,两个部件单独打开就看不到的!

网友:
打开轮廓文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