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显示材料及重量

楼主(2021-03-12):
用solidworks焊件建模完成后忘记指定材料了,重新指定材料后,在出工程图焊件切割清单时显示材料未指定,且重量显示为体积,如何修正?

网友A:
零件里面的配置表有跟着更新选择吗,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图看一下,我好像都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在设计树的切割清单这里,右键点击某个切割零件会出现属性,在这里可以填材料,重量等

网友:
在左边设计树的配置那儿把模型设置为焊接结构件(不是机加工)

楼主:
工程图显示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里面的配置表有跟着更新选择吗,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图看一下,我好像都没遇到这个问题 ...

这是截屏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设计树的切割清单这里,右键点击某个切割零件会出现属性,在这里可以填材料,重量等

在设计树里每个切割清单属性都能正确显示材料和重量,但就是到工程图里切割清单就显示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

上了图咋不显示呢

楼主:
我上的图片咋不显示

楼主:
弄好了,按照5楼的兄弟说的"
- z6 f7 Y" h: ^" ^- ?在左边设计树的配置那儿把模型设置为焊接结构件(不是机加工)",改完了再出工程图就正确显示了。谢谢5楼的兄弟,谢谢大家!

网友:
图片太大是没办法上传的,不行楼主用截图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