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性价比高的单轴机器人国外品牌

楼主(2021-03-12):
各位前辈,求推荐一些性价比高的单轴机器人国外品牌,我只知道个米思米,不知道别的品牌了,求推荐

网友A:
国外的都比较贵吧,THK可以了解一下,性价比高的基本上是中国台湾的,HIWIN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都比较贵吧,THK可以了解一下,性价比高的基本上是中国台湾的,HIWIN之类的

想找个行程450,垂直搬运20kg以内的,米思米找了一下要2万7,所以想看看有没有再便宜点的

网友:
找一下 SMC的看看 高刚性滑块型电缸63的导槽10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找个行程450,垂直搬运20kg以内的,米思米找了一下要2万7,所以想看看有没有再便宜点的

自己设计一个,应该不要这么多

网友:
进口没办法有性价比,建议选国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