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大小头统一方向排序的机构

楼主(2021-03-13):
有大神知道可以让鸡蛋大小头统一方向排序的机构吗?或者鸡蛋大小头统一方向排序的原理吗?

网友A:
找两个长筷子,微倾斜,宽度略小于鸡蛋的大径,把鸡蛋放上,有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两个长筷子,微倾斜,宽度略小于鸡蛋的大径,把鸡蛋放上,有惊喜。

一下没操作好    啪唧!~!  掉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下没操作好    啪唧!~!  掉地下了

网友C:
参考下振动盘与料道结合部位的结构

网友:
还是有参考机构的,不然那么多鸡蛋是怎么有序放在蛋壳纸上的

网友D:
我想知道,每个鸡蛋的大小头有明显差异么?

是不是大头这端是空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下振动盘与料道结合部位的结构

鸡蛋上振动盘不太合适吧

网友E:
强光源照透鸡蛋,再采集反光量区别,或者上视觉,应该可以

网友:
考虑到产品的特性(鸡蛋容易打碎),问题复杂度就很高了

网友:
2#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强光源照透鸡蛋,再采集反光量区别,或者上视觉,应该可以

顺便检测坏蛋

网友:
方案都出来了,楼主,还不开始干

网友F:
我很好奇你要给鸡蛋的大小统一排序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很好奇你要给鸡蛋的大小统一排序的目的。

你不是一个人

网友(点评):
此话怎么讲?

网友(点评):
can't agree with you more

网友:
这个要在导向槽上面想办法,还不能做成铁的。尼龙块MC-901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两个长筷子,微倾斜,宽度略小于鸡蛋的大径,把鸡蛋放上,有惊喜。

鸡蛋大小差异还是蛮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很好奇你要给鸡蛋的大小统一排序的目的。

可能是为了装箱吧

网友A:
B站代码:BV1uW411L79C

网友(点评):
牛,这种视频都可以找到,的确是个有心人。

网友G:
有谁知道这个鸡蛋入托设备变距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站代码:BV1uW411L79C

大侠,等间距收缩的问题怎么看?我觉得每条轴在旋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很好奇你要给鸡蛋的大小统一排序的目的。

方便检测坏蛋和装蛋托

网友H:
很好奇,也想问下,除了利用质量差异区分,有气泡侧一般是大头,通过浮力能否区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站代码:BV1uW411L79C

视频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好奇,也想问下,除了利用质量差异区分,有气泡侧一般是大头,通过浮力能否区分啊?

理论上是可以的,因为鸡蛋的重心偏向于小头,大头会始终浮在水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每个鸡蛋的大小头有明显差异么?

是不是大头这端是空气?

回家就该看看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B站代码:BV1uW411L79C

谢谢大侠分享的视频。
似乎没有方向排序的环节;最后阶段,从上向下,然后摆放,这里如何保证鸡蛋方向不发生改变?

网友(点评):
把夹持结构改成聚四氟乙烯材料,做成圆弧面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两个长筷子,微倾斜,宽度略小于鸡蛋的大径,把鸡蛋放上,有惊喜。

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检测坏蛋和装蛋托

@清晨的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侠分享的视频。
似乎没有方向排序的环节;最后阶段,从上向下,然后摆放,这里如何保证鸡蛋方向不 ...

@魍者归来 鸡蛋下落保持方向的讨论可能要结合21#的假设。
每个大小不一的蛋都能夹紧,这个几乎不可能。聚四氟乙烯是增大摩擦吗?

整个视频的精华部分,可能就是这最后几秒吧

网友(2021-04-28):
引用 网友G:
有谁知道这个鸡蛋入托设备变距怎么实现的

你研究明白了吗

网友(2021-06-10):
无牙螺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