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结构构件不识别

楼主(2021-03-13):
如图所示,第一张图是我文件夹内的结构构件轮廓,第二张图是软件识别有的轮廓,远远少于文件夹内的数量,别的电脑都能识别,就我这台不行,求解,个人怀疑是类型后面多了个Configured Profile。希望有大神能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选项地址那些都没问题就是不识别。

3-15更新,已解决http://www.cmiw.cn/thread-1026308-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图

加了,抱歉,开始以为传上去了。结果卡没了。

网友:
可能是哪个地方设置不对,电脑虽然比人计算速度快,但是比人死板多了,你让它干啥它就干啥,多一点都不会给你干。

网友:
打开数模后,文件的格式有没有改过,没有设定对的文件夹格式,很多数模就会看不到的

网友:
结构件要按层次设置文件夹,你type里直接是文件夹,根本就不对

网友:
|晓昀发表于 03-13 11:03可能是哪个地方设置不对,电脑虽然比人计算速度快,但是比人死板多了,你让它干啥它就干啥,多一点都不会给你干。
他这个是文件夹层次不对,type里应该是文件夹,他直接用焊件文件了,当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