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结构构件不识别

楼主(2021-03-13):
如图所示,第一张图是我文件夹内的结构构件轮廓,第二张图是软件识别有的轮廓,远远少于文件夹内的数量,别的电脑都能识别,就我这台不行,求解,个人怀疑是类型后面多了个Configured Profile。希望有大神能帮忙看看是什么愿意,选项地址那些都没问题就是不识别。
更新一下,目前还是没解决,但是找到了文件不同之处,区别在于构件轮廓文件配置不同,我尝试更改配置。仍然没用。

网友A:
高版本的特性,可以自动识别配置,和你型材文件有关。。。。。。

网友B:
可以把文件发出来,让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文件发出来,让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

公司文件,加密的,没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的特性,可以自动识别配置,和你型材文件有关。。。。。。

请问一下,在哪可以变更配置呢?我就觉得是配置文件问题,但是死活找不到哪里可以改。

网友C:
加密软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密软件有问题?

不是的,我申请解密了,还是一样的,应该是楼上那位兄弟说的,配置问题。

网友D:
打开文件,编辑草图,右键添加到库,保存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文件,编辑草图,右键添加到库,保存退出。

大神,没用,都是已经添加到库了的,但是就是不显示。上面有个师傅说是因为配置问题,我也觉得,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的特性,可以自动识别配置,和你型材文件有关。。。。。。

大佬,求解决办法……

楼主:
3-15更新,问题已解决,通过将不识别的轮廓文件配置进行更改,改成和已识别的一模一样,就识别出来了,但是还是想知道,哪里可以选择识别带配置的,或者不带配置的,这个选项在哪呢?

网友E:
第二个图你怎么得到的全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图你怎么得到的全部?

改配置,把那些不识别的文件全部改成双重配置,系统就会识别,很奇葩的一个方法,后面同事给了一个新办法,还原SW系统设置,把文件丢到SW系统文件夹就能全部识别,暂时不知道是BUG还是什么,总之是解决了

网友:
截图看看你轮廓文件内部怎么定义的